锂电池充电怎么检测电压

楼主(2008-08-03):
(无正文)

网友A:
智能电池

单片机时刻在测量充电电压和电流,电功知道了,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当然,电池要提前校准,目的是消除发热带来的误差。

网友B:
一般采用外接电压检测

电压检测IC
比如:FS5808,FS5809
几乎所有的电压检测IC都采用的是掉电检测。
释放电压一般要高出检测电压约额定值的5%。
关于检测电压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我遇到最苛刻的客户要求充电的检测电压范围为:4.16--4.20.
决不允许超过此范围。

楼主:
掉电检测?

是指断开充电电源检测吗?

但是对于MAX1551来讲它的IO口会产生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