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怎么加电压?

楼主(2008-08-05):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大功率的LED外加在其两端的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还是不管加交流还是直流它都会亮? 如果加交流也会亮,那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大功率LED怎么加电压

直流限流

网友B:
当然是采用直流恒流驱动技术了,自己做实验吧

网友C:
大功率LED不是加电压而是加电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