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912CV有问题

楼主(2008-08-05):
7912的疑惑???

我用220VAC整流出来,用L7912CV《负》稳压,1脚接地,2脚接负入(输入电压大概在-25V左右),3脚接输出。但输出不是12V,而是输出15V,后面不带负载,因为电压不是输出-12V,所以不敢接入负载。
但我用MC7912,然后后面带了负载,7912输出为-11.95属于正常,不知为什么?请教。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线路有没问题

如果线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L7912CV是坏的或是假的

网友B:
7912管脚分布有两种

据我所知

网友C:
REW

啊?79的输入与输出压差可这么大啊?
不是只能在3~5V间吗?

网友D:
自激

空载电压上升,应该是自激,I/O一定要加退耦电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是在7912后面接一个1K的负载,然后输出就正常了(-11.95V),
说明79XX系列有些是需要接负载之后才能达到正常的电压输出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是需要的,不过79XX内部都有一定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