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DCDC芯片

楼主(2008-08-11):
申请了N个样片,最终输出功率还是不够,只好来这里求助。
要求:输入两节NIMH电池,1800mah,输出5.15V,输出电流500ma以上,芯片封装最好为SOP8、DIP8、SOT-23/5等。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输出功率不够?拿两个片子并联呢?

可以么?我是新手

网友B:
输出电流500ma应该很容易满足,先检查你的电池的内阻吧

峰值电流接近2A

很怀疑你的电池能不能持续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xwj大哥

电池内阻咋测量啊,跟内阻关系很大么……

网友C:
在电池上并联大一些的储能电容试试?例如1000uF

还跟你的电感也有关系的,如果电感的功率不够,输出功率当然也上不去。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电池端的电压波形

网友D:
我可以提供样品给你:FS2102

FS2102为同步整流升压IC,600mA电流输出能力,超低静态功耗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到 www.forth-semi.com 去下载规格书看看。

网友E:
xx

加大电容容量 或者提高电感饱和电流

http://www.micro-bridge.com/DC-DC.asp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DC-DC.asp

网友F:
建议你还是再加两电池外加个LDO

1你的500ma是不是持续电流,如果是那你的电池肯定太小了,3楼说接近2A我觉得还不止,何况还有现在好多买的电池其实标的都是虚的,最好也测下.
2选芯片不能以最大峰值电流来选,
3电感要线经和感量以及磁芯都要大点千万不要用像电阻那种,要用铁氧体的功率电感很 大电流时关键哦
电容最好是有胆电容搭配,500ma的输出我想两边没有1000-2000uF恐怕不行,最好你可以测测两边的电流,算下效率,要是低于80%,那就是那里可能还有 问题
最后想说下,
最终结论如果是500的持续电流,且不是短时间工作(几分钟),不管是体积还是可怕的发热都不好处理,

网友G:
外接MOS试试吧

NIMH电源的内阻绝对没问题。放电能达10A。你必须有足够大的电流,也就是让电感有足够多的能量。所以线圈内阻和开关管内阻一定要考虑。不行的话就更换器件或外加低阻MOS。不过这个电压低阻MOS还不太好找。另外,为了防止电池内阻可以在电池两端并个电容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500ma我考虑了余量了,启动电流大概300ma左右,到最后正常使用的话电流大概150ma以内。以前做的那些东西都没有考虑到这些,没想到这么复杂哈

网友H:
dc2dc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好像max8815a也不错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