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逻辑控制LM2576-ADJ输出三种电压(同时只允许一种

楼主(2008-08-13):
因为LM2576-ADJ是属于可调开关电源,输入端为12V,现在我需要三种电压输出8V,7V和6V,当然同时在VOUT端只能是一种电压。(见附图)

因为LM2576的输出电压是通过调节R42和R46(图中)来实现输出电压变化的,我的想法是通过并联两路电阻到R42,并且通过串两个开关管(例如日立的4066之类)来控制这两路并联电阻的通断,实现R42部分电阻的调节,从而实现电压的变化。

请问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概念不清,2576可不是LDO

直接控制反馈的低端电阻的阻值就行了,何必整那么复杂

网友B:
用一个开关来控制R46的选取就可以了

3种阻值的R46,通过开关来选择

网友C:
模拟开关不必,三个BJT或MOSFET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本来我的意思也是通过改变R42、或者R46阻值来实现。

我的问题就是想问使用像4066,4053之类的开关管控制并联电阻的通断可否实现我的要求。

主要是没有使用过这种开关管,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只要三种电压输出

直接用两个普通三极管控制改变R46阻值就行了
整什么模拟开关

网友D:
调节R46电压变化大!

调节R42两个三极管不好控制,4066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上乱说

电压变化大不大是和R46的阻值有关的
谁叫你一下子变化很大
先把R46/R42固定在6V输出,如R42=8.5K,R46=2.2K,然后再通过两个三极管分别下拉一个下地的电阻调节输出为7V和8V

网友E:
......

同意楼上!

网友D:
你浪子007吗!

你好!听楼上讲你会头痛的,从理论上讲得通...但三极管导通时压降不一,ic的4脚(fb)电压变化以mV级计,当你产品批量生产时,每个三极管的压降只要相差几个mV即可引起输出电压变化......到时你还不头痛,其实我有一个简单又可靠的方法,只要加两只电阻和两个开关管即可

网友A:
mV的偏差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通过电阻的分压后在输出的偏差就几个mv
难道几mv的偏差都不能接收?
实在不能接受就把三极管换成小功率导通电阻几十欧的MOS管,这样不同管子偏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D:
楼上!电压精度求不高们的可以吧!

三极管压降相差10mv输出电压就相差约大于0.02v 我怕三极管饱和压降相正负100mv时,输出电压就相差正负0.2v了.再加上三极管温升的影响.....温度上升输出电压就上升......

网友F:
有点危言耸听了

说了那么多,实际试试就知道了.大不了用MOS管来做开关

网友D:
危言耸听?是你说的!

如果是"你浪子007"想看看我的方案我一定传上原理图,因为我曾经用这个方案控制一个开关电源分别输出95V 115V 140V,效果不错的.....

网友G:
最可靠还是机械开关,或继电器切换

网友D:
呵呵!电路又返回原始时代了!

机械开关+继电器好!好!好!我建议楼主千万不要用单片机控制啊!控制个继电器可以加上个三极管,如果控制个机械开关就得加上只机械手了!我晕了......

网友E:
支持两个三极管的电路

to jpl1007:
三极管是有压降,但可以调整电阻,而且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的压降本身就很低,受温度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是电源,不是基准,没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A:
12楼上也太夸张了

按这样算:
R42=8.5K,R46=2.2K,输出为6V
当输出为8V时,R46需要为1.54K,相当于2.2K和一个5.1K并联
当用一个导通电阻为50R的MOS控制5.1K并联电阻的话,即使这个MOS温漂及差异有1000%的变化,最大和最小的导通电阻为5R和500R,折算过来的电压变化<3%,这个变化要比LM2576本身的稳定度要好上1倍。
假如使用2N7000来控制的话,MOS温漂及差异有2000%的变化,折算过来的电压变化<0.6%,这个变化要比LM2576本身的稳定度要好上13倍。
即使用三极管来控制,三极管本身偏差及温漂带来的电压变化也要比LM2576本身的稳定度要好。
楼主可以自己测试,OK的话在用呗

网友D:
图可以吧!

网友A:
更夸张

这个电路至少要比用三极管的电压变化差上10倍

网友H:
支持两个三极管的,其它的都瞎掰

网友I:
支持两个三极管的,其它的都瞎掰

支持8楼

网友J:
1只2位拨码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K:
雇一工人,工作内容就是拨开关

还增加就业,多好

网友D:
我的电路你们可能看差了一点.分识一下..

电路主要考虑简结性和实用性,这原理是参入一个电压与原来的电压相加一起,二极管起隔离,
好处是容易受CPU控制,主要CPU供电是5V的稳压电压,输出那当然就稳定的.用三极管当然可以,但三极管的压降不一,再加上温度漂移,输出电压不那么稳定,而我的电路二极管虽然也有温漂,那相对是5V的分压,而三极管的压降就直接影响基准电压,因为三极管控制是下端的电阻......

网友L:
25楼误解

二极管导通压降与温度和电流都有关系
在相同的电流下,二极管在0摄氏度的时候导通压降约680mV,而在-25摄氏度的时候导通压降约730mV,在零上75摄氏度的时候导通压降约为530mV,在125摄氏度的时候导通压降约为430mV,
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一般认为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在0.3-0.8V之间,最多相差0.5V左右,这比三极管饱和压降差异不知要大多少倍.
从手册上可查到在-25摄氏度到+125摄氏度温度变化范围,Ic电流10mA,VCEsat围大约在80mV到100mV之间变化相差约20mV

另外,你以为CPU的管脚输出就不是三极管导通吗?其实一样会有一个VCEsat或者VDSsat的电压变化.

网友M(2008-10-08):
试试就知道了啊

试试就知道了,怎么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