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8K进行双电源稳压

楼主(2008-08-13):
只有3线输出变压器,想用两个LM338K进行稳压,应该怎么做,下面的图有什么不对?

网友A:
正电压没有共地

网友B:
没办法工作

要么电桥分两个

共地正负电压,用两个正稳压器,“正”稳压器的负输出与“负”稳压器的正输出(你应该能看懂)必须接到一起,作为地

要么负电压采用负稳压器

网友B:
看个类似的图

网友C:
4楼可以,只是EMC特性差点罢了;1楼没法工作。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运放和功率管做个镜像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一点已经从实验证实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正负地不对称,中间那个二极管承受一定的反向电压(为下面的338的压降),正负电压是灭有问题的
这样应用会有什么影响呢
关键是没有4线的变压器,手头上3个环牛都是3线输出,而且都比想要的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