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能设计出来吗?

楼主(2008-05-11):
要求输入可能是DC5~10V,or AC220.同一个输入点,
输出能区分这两种电压的信号。
想了N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设计当然是能够设计出来

但比较复杂,成本上很不值得。

要严格区分,亦即除这两种输入信号之外还可能输入其它信号,考虑AD转换加上单片机判断。
如果只可能输入这两种信号中的一种,利用电压大小以及交直流电压性质不同判断。

楼主:
re

只有两种信号的一种,如 DC5V,AC220 不要求具体的数值,只要能区分输入电压是AC 还是 DC,利用交直流电的性质,上电感,220V会烧。220V能过的电路,直流电就通不过了。有没有220 可以用继电器判断,直流电怎么办?

网友B:
看看这样可以吗

`利用继电器.把任一个电压设为默认电压。另一个加入时继电器动作,输出识别信号.理论上应该可以.

楼主:
re

其实这个电路的难点是在 ,当输入电压是DC时,突然220V上电,电路不至于损坏。如果,线路中串继电器,
继电器动作太慢,来不及切换。

网友C:
很简单吧?

网友C:
很简单吧?

前面做个回路用个指示灯可以知道有没有输入信号,后边做个隔离电路,从前面取信号,如果直流从前面直接取信号给个红色指示灯,如果交流也取个LED电路,那LED不就闪了么?

网友B:
re

"其实这个电路的难点是在 ,当输入电压是DC时,突然220V上电,电路不至于损坏。如果,线路中串继电器,
继电器动作太慢,来不及切换。"
不知道你是怕板坏还是5V电源坏. 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是否是5V和220加在同一个电路上.如个220可以工作,在电路切换到220也不会损坏.5V和220切换是同步的,(先关掉5V,在接通220)延迟时间可用RC电路实现.很简单的.总体成本不回很贵的啊

楼主:
re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

输入dc5V 或者ac220V ,这是输入信号,不是我板子的电源,而且不受我控制的。我只有一个输入点,加在同一个电路上,220V 5v 随时可能交替出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所以无法提前对电路操作。

goalsun 隔离电路怎么做?

谢谢大家!

网友D:
区分为几种输入状态?

如果只管是高压交流还是低压直流,那么就让低压直流被当作无输入;

如果需要区分为:无信号,低压直流,高压交流,则需要用同一只管脚描述多于两种的状态。使用AD? 或者利用交流信号的周期波动区分交流和直流(前提是输入信号时间足够长)。

这里使用二极管可以解决电路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