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路

楼主(2008-05-19):
(无正文)

网友A:
绝对可用,别忘了谢我!

输出端不能空载,否则电压持续上升.可以更换稳压管达到你所需要的电压,该电路负载时输出13.5V,输出功率不大于3W.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516355951.pdf

楼主:
谢谢 !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在外,谢谢你提供的电路,我想应该符号饿哦的要求,对电源芯片VIPer12A性能有点陌生,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B:
提醒一下

照二楼的电路,就算跑起来了,那个L3的块头也比做flyback变压器大得多。

网友A:
L3很小的,DR8*10的,线径0.2的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电路只适用于给IC供电,功率很小的.VIPER12A是ST的电源芯片,最高可输入DC730V,最大功率8W(贴片),采用PWM工作方式.资料你上网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目前比较新型的电路,是菲利浦公司设计出来的

网友C:
12-300v输入,12v输出,这个太苛刻了吧?

占空比怎么变呀?相差20多倍之多。

楼主:
谢谢 !

    没办法啊!输入源就是这么要求的,输入范围比较大,实际我是用在下面的电路当中的,这个电路是给下面的电路提供12V电源,两个电路共用一个输入电压.

楼主:
谢谢 !

    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
指教

    上面这个电路要求10-300V输入,当输出电压>52V时,绿色灯亮;当输出>10V时,红色灯亮.电路中VCC由2楼的朋友提供的电路完成.请大家提点意见和建议,看电路能否完成预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