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桥逆变开关电源的IGBT电流大小?

楼主(2008-05-20):
一款全桥逆变电源,PWM波形由3525输出,恒流控制,电源的最大输出直流电300A。请问当电源最大输出300A时,如果变压器匝数比为5:1,那么此时流过初级两个同时导通的IGBT(即1、4这两个开关管)的电流是不是都是为60A?谢谢

网友A:
不是

还需要把占空比考虑在内。

楼主:
回复主题:求助全桥逆变开关电源的IGBT电流大小?

我这时候已经给定了最大占空比45%,那应该怎么样计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