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0-5v输出0-100mA的压控电流源

楼主(2008-05-20):
(无正文)

网友A:
把你找到的电路参数改一下即可

网友B:
估计改个电阻值就行了

楼主:
运放电阻三极管都怎么选择啊?要实现线性输出啊

找了个输出是20mA的,改了电阻能确保输出跟的上么?
该怎么选取运放?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