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电源有问题吗?

楼主(2008-05-20):
本人新设计的一手持式仪器(其单片机为C8051F005)的电源,如下图所示(外电源为+5V):
该仪器采用外电源及电池供电。其中,BQ24202为4.2V 单片锂离子电池充电器IC,ADP3301-3.0为高精度100mA低压差3V线性电源芯片,LT1790-2.5为A/D电压基准芯片,Q1,Q2为选择开关(实现如下功能:当有外电源时,由外电源供电,无外电源时,由电池供电),battery为单节锂电池。

请教前辈们,本人的这个电源正确吗?还有哪些问题吗?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电路有问题吗?

  我有用过你里面的两颗IC,也是做转换电路,但是我不知道你后面有个LT1790-2.5为A/D电压基准芯片,这个用多大的意义,总之这个电路的效率不能满足要求,你是否有用测试过?

楼主:
RE

回复3楼:

LT1790-2.5 为电压基准芯片,输出2.5V的基准电压,作为 C8051F005单片机A/D 的参考电压。

并请教,这个电路的效率是多少?为什么不能满足要求?要求是多少?

请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