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变压器做电源,功率为什么上不去?

楼主(2008-05-22):
    本人现在做个简单的电源,将市电转DC30V。负载有点烦是个180W的电机。空载时输出为35V,正常工作时为30V。我用200W的变压器,只用C做滤波。在电机开始工作时,由于电机电阻很小,电压输出由空载的35V被拉低到25V,后恢复。请高手帮忙能不能降低这个下拉电压。我不想换更大的变压器。本人现在在考虑加个电感,但又不知道电感因该如何选择。

网友A:
负载是电动机,为什么还加电容滤波?

电容在此没有多大用处。
再加个电感也不可能改善启动时电压跌落问题。
你这是直流电机,如果是普通的鼠笼电机,变压器容量为电机功率的1.1倍,根本无法启动,不可能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B:
只能换变压器。

    负载是180W的电机,正常工作时为30V。可见其工作电流为6A,电机启动时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6~7倍,即能达到42A,因而变压器的功率至少要做到1260W。加电感或电容都无济于事。

楼主:
谢谢maychang

是这样的,因为对电源要求不高,只要求电路简单,所以这么做。用电容只是为了将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滤成直流。
我也做过实验,把负载换成固定值电阻。当电阻消耗功率到达80W左右时,电压开始跌落。我200W的变压器为什么发挥不出应有功率?就算有损失也该有70~80%吧。
变压器无漏感,电容也足够大。

网友C:
只能换开关电源,变压器特性就那样.

网友D:
用电感滤波电压就不会跌那么多

网友E:
开关电源还不是一样,也得按最大功率算

不然可能启动都成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就是增大电源功率

变压器有一定压降是正常的,这个是有相关参数指标的

楼主:
回复t.jm

开关电源也有跌落,只是不明显。做这个实验就为了取代开关电源,因为要求不高,用开关电源有点“资源浪费”。我只是想减小一点跌落或增加一点电源回复时间,不是要完全解决,只是想有点改进就好。
还有就是变压器额定功率为200W为什么只有在80W前正常,而80W后要靠降低电压来维持功率输出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回6楼。

我也是想加个电感,这样电流瞬时增加没有那么大,电压跌落也就小了点。
最多就是电机转的慢点而已,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小弟不知道电感应该如何选择。翻了一大对垫床用的书,只找到利用纹压减小百分比算电感的公式,又不知道适不适合所以来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D:
这样说吧,如果不加稳压器

电容滤波输出电压空载时为交流电压的1.4倍(全波整流)
电感滤波为交流电压的0.9倍(全波整流)
详细见电子爱好者读本
200W功率建议还是用开关电源,体积会小很多如果找到成品,价格相差也不会太多

网友C:
你不滤波跌落会少一点.

网友A:
用开关电源吧

这个功率,开关电源绝对比用变压器成本低,体积小。
开关电源容量也要够大,满足电机启动要求。

网友F:
开关电源拖电机需要更大的功率裕量

除非专门设计成恒功率型

网友E:
如果是恒功率型那就特性更软,启动时电压跌落更大

问题还是LZ自己不懂
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得留出足够得余量(应该按启动是得功率计算)的道理

自己应用错误,却拿着正常现象非说是不正常

网友F:
嘿嘿

就需要这种效果,低压大电流启动,始终保持200W输出。

想远点:搞大,用在电动汽车上,可最大限度降低启动时电池的放电冲击,还兼顾了启动提速。速提越高,提速越软,少超点车,安全。

用在无刷轮试电机的电动单车上,就是“爬坡王”了

网友G:
简单而又不简单的问题

第一,启动时降点电压又有何妨?
二,180w电机是指轴输出功率,电源功率应该220W左右.
三,加滤波电容只会使电压调整率更大,而完全不该有.
我给你设计:250VA合格变压器,220V/35V(或标准变压比220V/36V),50A全桥整流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白,电流增加,电压跌落这个现象我是知道的。而我最终的目的是想在电压跌落的时候,阻止电流的增加。从而使电压不会大幅度跌落。
再说白一点就是想加个类似限流的方法。

网友F:
漏磁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