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8-05-27):
帮我分析一这个电路图

谢谢!~~我想知道相关平衡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常见节能灯电路

只是C2接的不对,也不知道什么"相关平衡".

楼主:
是的,

常见的,不知道,D5,DB3 是做什么用的,

C2 要接那里?

网友B:
D5是用来续流的。当Q2基极电压过高时,可以通过DB3和D5钳制电压。此时的电流从D5通过。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