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将热敏电阻裹在变压器里

楼主(2008-05-28):
有没有将热敏电阻裹在变压器里,热敏电阻串在初极,如果负载过大,或输入电压过高,导致变压器器有温升,热敏电阻阻值变大,初极电压降低,降低整体功耗,而不致变压器器烧毁..
请提供厂商

网友A:
有将温度敏感元件置入变压器铁心的

但并非控制用,而是测量用。另外一般不用热敏电阻,因其特性会随时间变化,不够稳定。
楼主需要注意,按照你的想法,“变压器器有温升,热敏电阻阻值变大,初极电压降低”,此时热敏电阻自身发热会相当大,甚至可能超过变压器发热。

楼主:
将温度敏感元件置入变压器铁心

将温度敏感元件置入变压器铁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知是什么东西.
曾见过国外的仪表电源,用变压器做的,有很宽的工作电源范围,也不会烧坏,
我做的电源,电压一高,初级就坏了(骨架塑料凹下去),还有什么方法避免这个问题呢? 有这样的(将温度敏感元件置入变压器铁心)的生产厂嘛?

网友B:
使用额定电压高一些的变压器。例如380V的。你用在220V电压下

基本上不会因为过压烧坏。

楼主:
那样的话,低压的情况下,次极输出就不够了

00,最好在高压的时候,有个东西能出来扛一下.

网友B:
后级没有稳压电路的吗?要不就用开关电源了,这个范围比

网友C:
安规要求,初级线包都有温度熔断器

不过是一次性的,主要是避免起火。

如果能做出电子温控开关,过热断电后,冷却后再上电可恢复,有一定市场。但受成本限制,不可能普及。

楼主:
如果把双金属片裹在里面倒是个好主意

如果把双金属片裹在里面倒是个好主意,串在初级,温度一高,就跳开,降下来后,
有可正常工作,多个1,2元的成本差不多了.
不知道有无这样的产品.

网友C:
双金属片俺想过

频繁开关,对负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