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DDR2 Power

楼主(2008-05-28):
hehe,请教一下大家,想给板上一片DDR2的SDRAM供电,用专业的ddr power来供电有点贵了,就一片,比较浪费;想直接拿一个2A的普通DC-DC转到1.8V,然后再加两个电阻分压得到0.9的VTT可以吗?可以的话,电阻用多大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re

1.8V给VDQ,0.9V给VTT和Vref。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有两种VTT供电方式:
    1、专用芯片
        好处:电压准、功耗低
        坏处:贵
    2、戴维宁等效电路电阻分压
        好处:成本低
        坏处:功耗高,压降影响
    思考重点提示:电阻值选择、位置摆放、阻抗匹配、精度选择、VTT电平面布局、走线电阻、DDR形态......方面考虑就能够找到设计思路。

    《ecos增值包》文档里有更多DDR设计介绍。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