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侠用过2SA1494和2SC3858,请进来看看我的电路有什么问

楼主(2008-05-29):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我的放大器是OPA548,组成一个同相放大器,驱动2SA1494和2SC3858管组成的AB类输出级,但是在我调试的时候老是烧管,按说30欧姆的负载,我只加了1.5伏的输入电压,管子就烧掉了,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点,对了,我还加了散热器,散热不成问题。

网友A:
一点建议

云放没加反馈。R5取值个人认为过大。
  运放的漂移做为输入信号加到后级。必定回烧管子

网友B:
谁说运放没有加反馈?

实在看不清楼主那几个电阻多大。
这不是AB类放大电路,AB类放大应该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也有很小的静态电流。
烧管子,可能是运放和两支扩流管构成的放大器产生了自激。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对仁兄的建议的想法

多谢各位的指教,但是,对于几位仁兄的建议,我是这么想的,运放的反馈我是从输出端引的,所以这个运放反馈肯定是加了的,对于三楼的仁兄的建议,我想自激震荡一般是发生在信号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而我的信号一般也就是几十赫兹左右,因此我认为不大可能产生自激震荡,我图上的电阻值是:R1-5欧姆,,R2-5欧姆,R3-0.15欧姆,R4-0.15欧姆,R5-10K,RF-4K。烧管子是很快的事情,大概就几秒,很难用示波器观察,而且不加负载时,电压正常,加了负载后才烧的。谢谢几位仁兄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