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POWERANTS号召找了个RCC电路图

楼主(2008-05-29):
哪位给解释一下这个Rzcd和Czcd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呢?D2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而不是象常规一样放在输出的地方,然后由输出的正电压直接经过电阻接到Q1的集电极?

楼主:
Rzcd和Czcd对频率有没有影响?如何取值呢?

网友A:
Rzcd和Czcd正反馈,这样才能振荡,

因Rzcd和Czcd接在下面,所以D2也必须在下面,否则反馈就被短路了,
而Rzcd和Czcd接在下面还有个好处,反馈电压与UCo2是串联的,反馈可以得到较高的电压,S1损耗就小些.

网友B:
你们先玩

网友C:
问个问题

有稳压管的存在,t.jm说的得到大电压小损耗是怎么实现吗?
总觉得这个RCC有点奇怪- -!
从关断到启动与Rcc有点像,但是从启动到关断感觉不像。

楼主:
呵呵,似乎有点感觉了

 Ton时,D2截止,Ns2通过Rzcd和Czcd向mosfet提供电压,使得导通更加迅速(貌似此时RST就没有用了吧?)
 Toff时,D2导通,Rzcd上端为-0.6V,加速MOSFET的截至。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好像所有的资料都说RCC占空比应小于0.5,这是为什么呢?超过0.5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Vp*Ton=N*Vo*Toff;    (N=Np/Ns)
得到D=Ton/(Ton+Toff)=N*Vo/(N*Vo+Np)
这样子提高匝比就可以提高占空比,比如占空比为0.7时又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没理解t.jm说的小损耗

这个电路如果想输出小一点的纹波的话,要减小RA,增大hfe吧?如果这样的话,就算是能靠电容来减小S1的损耗,但是Q1的损耗会增大吧?

网友C:
6楼

Mos管的截止的话应该和Q1有关吧,Q1是导致Toff的条件吧。至于占空比超过0.5的话,那么磁芯就不能复位了,很快就饱和了。

楼主:
是和Q1有关啊,我是说截至后Rzcd和Czcd能够加速截至过程

 占空比大于0.5为何磁芯就不能复位了?RCC工作在临界状态,反正也得等次级输出电流下降为0后才能重新导通吧?

楼主:
偶打算明天搞个实验,把占空比调到0.8试试!

网友B:
占空比不是随便调得大的

由反射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决定。

强改到0.8...  嘭...  要加,得搞有源钳位(有源钳位也不容易到0.8)

网友A:
D2接下面这个方法不错,反馈绕组改一下D2是可以接到上面的

S1的导通截止当然会受Q1控制。
开关电源的损耗里开关管的比重不小的,开关MOSFET导通截止要快,损耗就小些。

网友B:
D2接下面

是为了不接着正反窺的交流回路,跟台高驱动电压扯不上关系(Czcd隔着呢)。

网友B:
磁通复位问题

你仔细看看书

楼主:
唉,书倒下载了不少,看起来没头绪,不知该看哪些,晕!

 这磁通问题上学时考试分数好像还挺高,咋发现现在看书都看不懂了呢?偶也不是做电源的,花大功夫从头学习比较困难,版主就明示一下吧:)

网友B:
所有单端变换器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是说只要D超过0.5就不能磁复位吗?

网友B:
那就要消磁

俺睡了,困

楼主:
Vin=4.5V 波形也正常,此时D=0.665

网友B:
你的磁芯号数较大

离饱磁密还比较远,你把发射极或源极过流检测电阻短路掉试试看

网友D:
如何去磁的?原边绕组?开关管那没见加个RC类的吸收电路`难道 这样不怕管子上的电压应力过高而坏管子么?

楼主:
没有加特殊去磁电路,由于功率较小,不用加RCD吸收

楼主:
不知道150G 情况下能否长期可靠工作?

网友E:
估计是热贴,做个记号有空再看……

网友B:
工作磁密要适当

太大太小都不好,你让宝马开20迈的速度,想撞死人都难

楼主:
没办法,功率太小,绕组太多,选小的磁芯绕不下

 输出三路3.3V,一路5V,一路12V,共5路输出。绕组太多了。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了,呵呵,浪费点没关系。

网友F:
占空比能调大?

怎么调?这个电路的占空比只能轻微的变一变,否则只好改变压器了
楼主怎么调的?

楼主:
改变输入电压啊,呵呵,输入电压越低占空比越大

 改变压器也行,增加初次级匝比。

网友G:
占空比问题

其实,占空比是可以做得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可以,也不存在什么磁复位的问题,关键是功率管的耐压问题.这就有点像彩色电视机的行部份,供电电压才一百多伏,但是行管的耐压就一千多伏,就是因为行管的导通占空比比较高的原因.

楼主:
不是吧,版主说占空比过大有磁复位问题啊

 好像反激控制器里面说到一个斜率补偿,也是和磁复位有关系的。

网友G:
反激电源

斜率补偿是对电流模式而言的,如果是电压模式电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跟磁复位没关系.

楼主:
哦,那RCC算哪种模式呢?还是都不是?

网友G:
就本话题的图来看,属于电流模式

楼主:
那为何占空比快0.7了还正常呢?偶可没加斜率补偿电路啊

 这篇**介绍了斜率补偿原理,可惜没图,偶也看不懂,唉!
 相关链接:http://www.asklight.com/article/Folder9/200746/62516.Html

网友B:
这个链接明显是抄的

图上有水印弃之不用,尽量找源头才好,3842的手册上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