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芯片 LTC4006

楼主(2008-06-04):
谁用过LTC4006?从DATASHEET上看他的典型电路图始终看不明白:
他的BGATE,和TGATE 是用来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A:
凌特的那只瞎猫画的电路?

要从技术上重视它,在应用上要藐视它。

这个技术手册居然还整出了问题:

1、电路拓朴明明是BUCK+同步整流,左上角居然把输入标成0V TO 28V,不知输入4.3V以下还咋充电?

2、那个INPUT SWITCH就更不是味儿了,体二极管的作用下,还能关断?难道要配无体二极管的MOS?贼贵贼贵的哦!

网友B(2014-11-13):
引用 网友A:
要从技术上重视它,在应用上要藐视它。这个技术手册居然还整出了问题:1、电路拓朴明明是BUCK+同步整流,左 ...

蚂蚁大神有没有LTC4006的比较成熟的电路?分享一下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