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LC电源轻载时的变压器声音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05):
(无正文)

楼主:
这是在没有声音的时候的波形,此时输出电流是5A,电压大概在56V

楼主:
当上图的状态下,再增加一点电压,那么电流就会下降到3.5A左右,输出功率下降了。而此时也正是声音出来的时候。图中的波形蓝色是谐振的电流波形,粉色是谐振电容的电压波形,黄色是一个开关管的ds波形

网友A:
看你的波型,两个管的驱动不对称,

看你的波型,两个管的驱动不对称,应是IC被干扰了,不知你用的是那个IC

楼主:
是富士的MS5F

不太清楚现在有没有出。这个芯片控制的话,会调整fs和fr相同,占空比的话是根据反馈来调整的。感觉是不是因为谐振频率太小了(目前是40K左右),但是现在调整谐振电容的话,输出就下降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调整方法?

网友B:
问个弱弱的问题?你那个电流是怎么测的?是不是以负载上的电压来反映的呢?

网友C:
同意xue007

有环流,一个臂发热比较大吧

网友A:
你是在增加了一点电压,电流下降了,

是过流保护了吗?把过六点再调大一点看看.

网友D: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啊,效果不错

网友C:
左上角有标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啦,原来是反馈部分的问题。不好意思,一开始没说清楚。因为是在恒压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所以调整了一下恒压的反馈。现在声音是完全没有了。由于芯片的特性问题,不能设置死区的时间的。很感谢PowerAnts版主和xue007的关注,又让我学了点东西。不过如果版主不介意的话,说说环流是怎么回事吧- -!我查了一下,但还是不太理解环流产生的原因。
回雁过留痕,测电流是用电流传感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