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介绍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8-06-06):
我的外部电源是9--36V,备用电池是8.4V,要求当检测外部电源低于9V的时候,把电源切换到备用电池.当外部电源高于9V的时候,用外部电源,切断备用电池,同时由外部电源给备用电池进行充电,有没有这样的电源管理芯片呀.谢谢

网友A:
用不着专用的管理芯片

比较器加MOS管做切换开关,至于充电那就另找一块充电管理IC吧。

楼主:
比较器加MOS管怎么做切换开关?

比较器加MOS管怎么做切换开关?给个提示吧,谢谢

网友B:
找电源管理IC,相关电路很多

楼主:
我看好多电源管理IC只有切换功能,没有充电功能

我看好多电源管理IC只有切换功能,没有充电功能,并且两个双电源电压要求在2---6V之间,有没有对9V电压进行切换的?还有切换和充电功能都有的芯片有没有了,知道的给个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