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电源的频率、电压,提取触发信号启动数字计时器

楼主(2008-06-06):
麻烦各位大虾给些建议:
    小弟现要监控115V/400Hz三相可调电源(电压范围106V~124V、
频率370Hz~450Hz)。三相电源的每相电压参数的上、下限,小弟我准备用比较器加门电路(与门、或门)得出触发信号启动数字计时器(低于下限,高于上限时计时器应开始工作),但是对于频率参数我不知道有那种方法监控(类似电压)??特此求助......
    先行拜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测量两次过零触发之间的时间

是否可以?

楼主:

2楼所述过零触发指的是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