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压器的饶制

楼主(2008-06-16):
如图所示,在饶制变压器时,同名端是如何饶制的呢?
原边的两个绕组,从一边看,如果输入端是以顺时针绕制,那么原边另外一个感应绕组是逆时针方向绕制呢?副边的话换另一个方向看,那么是应该顺时针方向吗?

网友A:
一样方向的啊

你的理解刚好反了

楼主:
这么说的话

验证一下:原边两个都是相同方向,假定顺时针。副边的话以相同的参考方向的话,也是顺时针吧?
起作用的只是感应的电动势,而不是感应的反电动势

网友B:
这是什么?

“起作用的只是感应的电动势,而不是感应的反电动势”
“感应的电动势”和“感应的反电动势”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楼主:
来个图

照图中的饶的方向对吗?始终觉得有点问题- -!

网友B:
图中标示是对的

楼主:
哈哈

感谢maychang,这下心里比较踏实了- -!

网友C:
呵呵

图画的漂亮!一般来说变压器绕制是均使用顺时针比较好判断同铭端,正反绕就会把自己绕晕了!

网友D:
作为演示同名端,5楼是对的

但实际排线时绝不能这样排,漏感太大。

楼主:
版大啊

怎么样防止漏感变大吗?要怎么绕法吗?
另外,如果使用的变压器的型号太大是不是也会使漏感变大?

网友B:
要漏感小

初级次级叠在一起。
还嫌漏感大,初级次级各分成两部分或三部分,夹绕(三明治绕法)。
还嫌漏感大,初级次级双线并绕(需要考虑线的绝缘强度)。

网友D:
漏感的产生及预防

由于多个线包在空间上不可能重叠,故任何一个线包产生的磁通不可能完全通过另外的线包,那些未共同穿越两个线包的磁通,使每一个线包都具备了一定的漏感。
因此,减小漏感有两大手法:
1、采用高u磁芯,避免气隙,这在正激中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但到了反激就不行了,因为反激需要气隙来增加磁路的等效长度。开了气隙,扩散磁通及旁路磁通在空气中穿过,而这个气隙又开在E型磁芯的中术的话,漏磁通将很大,因为线包通常都是套在中柱上。
我个人比较喜欢将气隙开E型磁芯的两侧,这样一来,扩散磁通及旁路磁通会对外形成磁场辐射。可在变压器外侧,用铜箔缠一个短路环,将气隙包起来进行屏幕,屏蔽这些磁通是靠铜箔上从多的涡流短路电流环,这多少会有一些损耗。但原边漏感能量少很多,RCD的损耗大大下降。
2、一般都掌握了传统的三明治法,分层交织绕线,可大大降低线包间的漏感。
以前我曾经用同心绝缘线来进一步减小漏感,就是在普通漆包线外,加强绝缘,再包一层编织线,内外层分别作为原副边来用,但有如下问题:
a、只能通过串并的方式,实现1/N的固定变比;
b、内层线的磁通会在外层形成临近效应,这个损耗有些大。

网友D:
被maychang抢先了

网友B:
PowerAnts 提出的方法1是好办法

目前市场上见到的反激变压器多数是将中柱磨短,气隙开在中柱上,有些是中柱与侧柱等高,垫纸形成气隙。但要漏感小,还是 PowerAnts 说的方法。

要双线并绕以减少漏感,但两绕组匝数不等甚至相差几倍,有好方法么?

网友D:
整数倍可以

俺12楼中的2.a

网友B:
整数倍比较好办

N倍就将匝数少的绕组用N根线绕,每根都与匝数多的那个绕组中的1/N并绕。
这样绕,并绕的两根线直径也相近。一粗一细相差太多也不好绕。
讨厌的是例如1.5:1这样的匝数比。
好像只能先绕0.25,然后双线并绕,再绕剩下的0.25。

网友E:
哈哈~~~考虑右手螺旋法则……

网友D:
当然了

铜箔是带绝缘层的

网友F:
只见两位在说。

PowerAnts大侠,你在深圳哪个地方,很多东西想请教你。

网友(2009-10-31):
我见过的反激式高频变压器的磁芯就是通过在两侧垫硫酸子在制造气隙的

网友:
五楼的那个图太棒了
就是这么干滴  哈哈!!

网友G(2010-06-22):
回复 楼主:
请问能给出联系方式吗?讨教变压器问题

网友H(2010-12-05):
把帖子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