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个风扇电压控制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2008-06-16):
三极管控制的电路已经做过了实验,发现tip42很热,并且直通时有0.6V的压降,并且直通时输出有频率不高1V左右的纹波,现在想改成mos管控制的电路,不知道可行不?还想请问一下D1是否可以去掉,PWM多少频率合适,以前没有做过电源,请多指教?

网友A:
并且直通时输出有频率不高1V左右的纹波????

不明白,在一楼的图中的D1我觉得多余。

楼主:
并且直通时输出有频率不高1V左右的纹波????
就是最高输出时相当于中间串了电感,然后又带了电扇,电扇处的24V就不稳了

网友B:
D1多余,MOS驱动电路太简单了,关断不干脆

楼主:
请awey给个提示怎样修改MOS驱动电路,是不是再加一个管子,做成推挽的形式好一点?

网友C:
我认为啊

  我没有具体计算你的设计参数 只是从结构上看你的问题 你的这个 buck 电源的设计 结构上有问题啊 D1 应该放在 功率电感的后面 建议加上反馈控制 开环的东西不好控制 也许你已经加了但是图上看不出来 mofet 比 transistor 好

网友D:
三极管方案中R1改为1K。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1,是开环控制,输出的精度与稳定度没有太大要求。
2,换成mos管是因为三级管的管压降比较大,要输出的电压只能到23V了,并且它一点发热,这个电路和单片机别的电路在一起,因此考虑用mos管降低发热。
3,除了D1要放在功率电感的后面,mos管的驱动电路有问题吗?
4, R1改为1K很烫啊,工作时有0.5W啊

网友E(2009-09-11):
还有下文吗?

网友E:
我测的时候,发现电源端有1v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