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波控制风扇的测速问题

楼主(2008-06-23):
我现在做的一个电源散热用风扇,是带速度反馈的三线制风扇,转速时由PWM波控制的,PWM频率为10~15Hz,这样反馈回来的信号在PWM波为低电平时就没有了(这种风扇的速度反馈电路电源也是由风扇电源提供,也就是说电源也是PWM波),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10-15HVz的PWM波频率太低

应该是驱动直流风扇的吧?建议采用1kHz左右的PWM波驱动。
另外,不知道你的PWM波形是由什么方案产生的?如果用MCU则测速反馈信号还要用MCU采集,显得麻烦;如果用三角波和电压比较器实现则方案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