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只脚的FSD21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23):
今天在三星的充电器中发现一只芯片上面的MARK是FSD210,但是有8只脚,其中3/4脚直接相连,5/6脚直接相连,从电路板上看,1脚2脚7脚8脚与3/4脚和5/6脚是不同的网络,请问这是什么东东?有电路图吗?

网友A:
知道型号,为什么不查datasheet?

楼主:
因为查了Datasheet才在这里问!

回楼上的,要是查Datasheet这么简单的事还拿到这里来问?在说这句话前,你有查过Datasheet吗?就是因为Datasheet里显示应该是7只脚的,而且电路连接与这个明显不同!所以才在这里请教专家.专家看了标题特别注明的8只脚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封装的问题

第6脚本NC,封装厂为了节省成本,直接用了8个脚的标装封装模。

你这个,估计不是原厂的东西。

楼主:
此IC的图片

请注意我关于脚位的叙述,关键问题不在于第6脚NC还是不NC,问题在于Fairchild的FS210第1/2/3脚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第4脚连接电容到第1/2/3脚,现在这个芯片第3/4脚直接连接在一起,并且是整个连接的那种,PCB板上第1脚和第2脚,以及第3/4脚都是独立的网络.不是Fairchild的应该是肯定的,但是这是什么呢?

网友A:
把图描出来吧

也许,3、4脚做在一起是为了降部内部功率MOS的热阻。

第4、5脚,是否移到5、6脚上去了?看一下线路

楼主:
好象是这个IC

长的`象FSDH0165,各位大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