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漏极接的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23):
场效应管漏极接的电感起什么作用?
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为什么有时用电容储能,有时用电感储能?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开关电源里的漏极电感吗?这个电感就是储能用的啊!场效应管控制电流的通断,从而把能量转换到副边绕组。
 至于电容储能和电感储能,楼主问的问题有点大了,简单的说电容储能可以在短时间内维持电压恒定,电感是维持电流恒定。另外利用电感储能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完成能量转换

楼主:
谢谢!

谢谢2楼兄弟的解答.
今天我问了一位工程师相同的问题,他告诉我:电容储能,但其没有升压的功能;电感储能,相反其有升压的功能.
我听了感觉好象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来.
大家觉得这位工程师说的对吗?

网友A:
呵呵

电容可以升压 如倍压电路 还可以降压 如填谷电路
电感升压降压取决于负载大小,电感的特点就是电流不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