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

楼主(2008-07-01):
高手能不能具体分析下负载调整和交叉调整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某一路输出负载的变化会使其他几路的输出电压也发生变化呢,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
请高手解惑

网友A:
简单说一下

负载调整:输入电压保持不变,输出电压因负载电流变化而发生变化;负载调整率与输出内阻密切相关。
交叉调整:多路输出的电路中,输入电压保持不变,因某一路的负载电流变化,而引起别的输出端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交叉调整主要由输出各绕组的漏感引起,当然,各绕组的阻抗、整流管的特性曲线等因素,对交叉调整也有一些作用。

要详细了解,可到本版置顶的公用邮箱内查找

楼主:
谢谢.在哪个公共邮箱?

谢谢.在哪个公共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