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TL431和稳压电容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08-07-08):
这是开关电源的输出部分..整个电路我是从网上找的...据说工作频率在几十K左右....功率为12V1A...但是我只接了三个3W的电磁阀后,发现TL431和稳压电容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L431接反了,但也没有发热的理由啊

网友B:
你敢用1N4007?

楼主:
1N4007不行吗??原图是SR3100的.

请问这两个元件有什么区别吗????请指点!

网友C:
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工作频率不高。换肖特基的试试

例如1N5819这样的。

网友D:
电容发热正常,TL431发热没理由

楼主:
自激??

如果自激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检测过,接上三个电磁阀后输出电压只比不接时低了0.几伏而已。这样算是有问题吗??

网友E:
自激

如果自激 可以在阴级并个10U的电容到地

楼主:
这个电路请教自激的形成和自激过程?

不是很是了解,请教一下!

网友F:
431不加RC负反馈?

貌似这个电路能不稳定吧

楼主:
原图是有RC负反馈的

我懒的接就没接了,请问负馈起到稳定做用的话,能讲讲原理吗?比较深奥啊

网友G:
你再算算

你再算算输出是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