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出10UF的电容温度很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8-07-08):
DC12v-DC12v用的LM3478线路,接负载时候10UF电容温度很高,用的50V的电解电容,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样的电容?

网友A:
也许你应该使用耐高频的电容

比如OS电容之类的东西

网友B:
这样类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是换用的高频电容`
因为我是用在线性电源里头的!加载时候`容易烧掉电容的引线

网友C:
看你另一个帖子里面说该电路输出电流有4A

你觉得10uF够吗?

另外,Datasheet上是用多个电容并联吧?

网友D:
电容发热的原因是其它的导通电阻大

减小纹波或者并联电容,减小ESR

网友E:
纹波电流、介质损耗太大

换电容先...

网友F:
他这是spice电路

纹波是减不小的,只能换CBB电容

网友G:
不明白

都用上了LM3478,电容为什么还是普通电解?4A输出用2-4个1206的10u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