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PRS上电瞬间电源电压被拉低???

楼主(2008-07-08):
给GPRS上电瞬间电源电压被拉低???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电源芯片117(3.3V)

网友A:
re

那个东西要求的瞬态电流较大,用大电容
要么换好点儿的芯片,117最大电流多少,要超过GPRS峰值的

网友B:
是的1117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

是的1117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  最好峰值能达到3A左右的电源。例如2596

网友C:
用个MOS管控制一下斜率

网友D:
GPRS

 3楼说的米错

网友E:
通常,3.3V供电时时GPRS没法工作

线路压降可能使GPRS的真实供电电压过低,推荐用3.6V。此时可以给1117并联几个二极管——1117输出被拉低后,二极管导通提供额外的电流。

给1117输出并电容前请仔细阅读1117的Datasheet,别超出它能稳定工作的ESR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