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过隔离式DC-DC的大侠帮忙~!

楼主(2008-07-08):
本人最近设计个电源,工业控制里PLC用的,需要的是5V的3组,12V的1组,15V的1组,共5组

    系统中最主要的要求是电源抗干扰,所以我想到了隔离式DC-DC模块,首先用那种类似于插头一样现成的低通滤波器,然后220V算是进来了,直接接入多组输出的变压器——6V,6V,6V,15V,18V(不知道取值有没有错误,不记得那个公式了,按印象来的)然后分别用桥式整流,滤波,再分别接上“隔离式DC-DC模块”(比如5V-5V),再接78XX系列芯片最后用一电解电容一独石电容虑一下波后就输出了,这样是否抗干扰就很强了呢?

   (其中一组5V要求的电流1.5A左右,一组5V是AD相关,剩余一组5V与15V的一组共同为DA模块供电,12V的为光耦隔离的串口供电)

    此外我还有一设想..同样5V输出,这3组5V是否可以只使用一组变压器输出的5V达到同样的效果呢?

网友A:
够绕弯子了,但电源电压适用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