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开关电源是这样工作吗

楼主(2008-07-09):
如图,我分析的过程如下,不知道对不对,哪位帮我指正:
1,当Q1工作,Q2截止时,电流流向如红色的路径,VIN的电压经过Q  1,L1 R4 到Vout,同时对C5,6充电;
2,当Q1截止,Q2工作时,电流是绿色的路径,主要是通过L1存储的电  流和C5,6存储的电来对Vout提供,此时Q2相当与是续流(对L1提  供一个对地的通道).

问题:
在第二个过程中,电流怎么能流过Q2了?这样Q2的极性不是反了吗,(电流应该是从D流向S啊),哪位帮忙解释下?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理我啊,哪位帮帮我啊,

网友A:
你的分析是正确的~~~~~

场效应管的DS倒过来用也是可以的拉~~~~~~

楼主:
场效应管的DS倒过来用也是可以的拉

场效应管的DS倒过来用也是可以的拉?????????

好象不行吧,怎么会这样了

楼主:
IRF7821内部结构图,

这是IRF7821内部的结构图,如果说按找我画的电流路径,那根本就不需要这个Q2,里面的二极管直接把它短接了啊(当然有些确实是二极管).

网友B:
computer00 qczq 大侠 说的米错

  那个MOSFET 就是一个续流的diode  但是损耗要小很多 (应该有同步整流的意思)

楼主:
有没哪位分析下,这个MOSFET怎样走双向电流的(D

网友C:
你对器件本身缺乏认识

泡妞也得先把妞的脾气摸清楚吧
建议把教科书翻出来,把器件结构搞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我先看看书,再来请教!

网友D:
- -!

Mos沟道,非单行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