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09):
各位仁兄,问一个问题,我电路里发30k的pwm波,经过一个9013三极管, 发现这个9013响应频率不够,经过后波形不行, 请问换哪一种三极管比较好。谢谢指点。

网友A:
可能不是三极管问题

是电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基区电荷存储效应造成的?

三极管工作在深度导通状态,工作频率会严重下降,建议限制其导通深度

网友C(2009-06-22):
太简单了,都不好意思说了,设计个2V的基准电压源,做为比较器的同相端,蓄电池的电压作为反相端,输出端加个驱动LED,就可以鸟

网友D(2009-07-26):
用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