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充电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1、一个6V10Ah的铅酸蓄电池,容量应该是10A时,那是不是说明这个电池输出电流最大是10A?
2、当这个电池接纯电阻的负载时(约5欧),发现电池两端的电压为零,是不是说明这个电池已经报废了?

刚开始接触充电方面的东西,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

1.AH = 放电电流 × 小时,10AH的电池,1A放电可以用10小时,2A用5小时,最大的放电电流因公司不同不一样,铅酸一般最大是1.25C,就是10AH的电池最大放电12.5A,锂电池可以到10C甚至20,30C,就是说10AH的锂电可以用到100A,200A.

2.一般是电池坏了,常时间电池不用、不充电就会坏,铅酸要求必须半年时间冲放电一次,即使不用放着也要半年充放

网友B:
re.......

一个6V10Ah的铅酸蓄电池它表示10A的电流放电可以放1H 但它可以输出大于10A的电流.如:20A放电可以放 0.5H.
电池两端的电压为零可能电池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