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控制

楼主(2008-07-15):
我有一个 开关电源  输入 是100-240的/50 -60HZ,的,想加个功能,就是开机的时候电源是 从 0-12V 之间慢慢上升差不多 1分钟时间达到12V,要怎样控制,只能加在外面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PWM芯片有一个soft-start引脚,可适当延长

网友B:
外面加当然

理论上是可以PWM是可控起动过程,但实际要做到你所说是很难的,因为PWM只能可做到软启,而0-12V电压与负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