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不小心反接了,会不会对它有伤害?

楼主(2008-07-16):
实验中不小心将一个100UF/50V的极性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
又改接过来,发现实验的稳压滤波效果比设计中变差了,
是不是对它有损坏?我的实验电压有1V左右,不过电流比较大,
1A的时候还好,10A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A:
会有损害的,稍严重还会炸的

楼主:
砰~~~!我就挂了!

那还能不能起到滤波作用啊?

网友B:
才1V

挂不了。10A不行是你电容太小了。

楼主:
100uF的电容还小啊?

我用的两个100uF的电容并联起来用的,我看别人的
也是这样用的,效果挺好的,我刚才换了100uF/63V
的新的电容,还是老样子!

网友C:
换个容量更大的电容

电流大需要电容容量大

网友:
用2200u50v的

楼主:
要这么大?

能不能用小点的?是不是测量电路引入的交流成分?

网友D:
10A的电流哦,是滤50Hz的吗?

搞5个好点的2200uF电容并联吧……

楼主:
这么夸张啊?

我想能不能找到交流的频率点,用一个几十微亨的色环电感串联一个
103的钽电容滤波,有没有人这么搞的?具体的频率和色环电感的
配置关系怎么算?

网友E:
唉,LZ根本就没搞清楚滤波是怎么回事

先去学会阻抗的计算再来说吧...

楼主:
哦 ,交流成分是有规律的,是有一定频率的!

如果把这部分的频率用LC滤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F:
1V10A

你还别说,真值得用LC滤.可是"配置个色码电感",呵呵,那就会难死人的.

楼主:
是我错了,我在看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用LC怎么滤?

网友F:
看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
我想还是搞个2阶低通滤波电路加个运放

呵呵,我想截止频率能做到10个赫兹,行不行?

网友G:
 现在是整流 不是滤波

网友G:
10HZ的滤波器

把你输入信号全滤没了,

楼主:
对,我的输入信号就是平直的直流信号

最好不要任何的交流分量
不是整流,是滤波,和电源部分没关系!
测量电路是并联上去的

网友H:
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反接是有问题的。

网友I:
不是去除信号

滤波。这个滤波不是去信号,是消除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