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休眠电源方案,输入电压9-13V ,uA级

楼主(2008-07-16):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点的办法

输入到MCU电源脚间除可关断DCDC部分外加一个 200K..330K 限流电阻和一粒下地的5V1稳压管试试(前提是MCU休眠时消耗电流小于6V..10V / 200K..330K = 3uA), 做不到就减少阻值, 如果休眠电流大于50uA, 则用LDO

网友B:
要什么好考虑的

要么就用一个DC/DC,要么就用线性电源
反正电流又不大,用个低损耗的线性电源也就损耗十多mw的功率
如果舍不得这十多mw,就用低损耗的DC/DC,整个效率80%以上的,也能比线性电源省个几mw的功率。

网友C:
要看允许待机电流是否满足单片机的休眠电流

如是,则用2楼方法;如不是,则用自耗电uA以内的三段式降压电荷泵,进行降压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