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PWM芯片驱动MOSFET与集成电源IC相比的优势?

楼主(2008-07-16):
PWM芯片如3842驱动MOSFET,与集成有MOSFET的电源IC(如VIPer22A)相比,个人觉得前者除了可以自由选择MOSFET从而可以做到较大功率,也可以选择设置RC参数决定振荡频率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优点,而且PMW+MOSFET的方案要比集成开关电源IC成本高的较多,而且很多集成开关电源IC的功率也可以做的的很大,电路还简单比较容易设计,为什么现在很多电源特别是功率稍微大点的电源貌似都采用PWM控制器驱动独立MOSFET的方案呢?

网友A:
集成小功率AC-DC输出功率受封装耗散功率限制

DIP8的封装热阻为100℃/W, SOP8的封装热阻为160℃/W,考虑70℃环境温度,器件充许温升定为30℃,则DIP8充许功耗0.4W,SOP8允许功耗0.25W。
以集成控制器功耗占输出功率的10%计,可推测DIP8封装的集成控制器可做到4W输出,SOP8封装的可做到2.5W输出。
实际上,由于集成控制器是紧密焊接在PCB上的,由于芯片到封装引脚的热阻、及引脚到PCB铜箔的热阻,及PCB铜箔到环境的热阻都很小,三者串联也比管芯到环境的热阻小得多,因此,不同的热设计,以上两种集成芯片可获得5-20W的功率输出。

至于大功率变换器为什么要把控制器与功率器件分开,主要有两个原因:
1、大功率变换器中,功率器件温度很高,如果把控制器做到一起,电压基准的温度飘移会很大,热稳定性也很差;
2、功率管击穿现象,在变换器故障统计中占很大比例,故而要与控制器分开,降低维护成本。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能给回答一下吗?

没有哪位大侠能给回答一下吗?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还有点问题

PWM控制器驱动外部MOSFET在功耗、散热方面个人感觉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与集成有MOSFET的IC相比,在50W以下的小功率电源中,这种分立式的方案在可靠性、反馈调整时间的快慢、精度等方面是不是也不如集成IC呢?集成在内部的PWM控制器完整的外围电路感觉总是要比PMW控制器外接元件搭起来的电路可靠性高些把,前提是小功率电源,一般也就20~30W以下

新手,做个电源自己用,参考了一些经典电路,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了^_^

网友B:
回4楼

“这种分立式的方案在可靠性、反馈调整时间的快慢、精度等方面是不是也不如集成IC呢?集成在内部的PWM控制器完整的外围电路感觉总是要比PMW控制器外接元件搭起来的电路可靠性高些把,前提是小功率电源,一般也就20~30W以下”

不一定。
小功率时,成本上可能集成的方案低一些,但调整时间的快慢和精度等由于分离方案可以有较大的设计自由度,仔细设计可以比集成方案更好。

网友:
你说的VIPer22A能做20W吗?会很烫的,集成的一般都在10-15W以下,如果要在大点功率的情况下用集成的IC,这种IC PI有,但成本很高的,不集成的IC国内和台湾都有,价格很低,总体算下来成本还是用不集成的好

楼主:
VIPer22A没有做到20W的功率

用VIPer22A没有做到20W,只是做了个峰值功率为6W左右的小电源,其手册里的参数也只是20W(ST, DIP8),应该要降额使用的吧,
看了ST的VIPer50、VIPer100系列的手册,其参数说是可以做到50W和100W的功率,但是估计其散热就是个问题了吧

另外对于5楼所提到的“但调整时间的快慢和精度等由于分离方案可以有较大的设计自由度,仔细设计可以比集成方案更好”,感觉是不是很难啊,直观上感觉集成的东西经过了半导体厂商的精心设计,其调整时间的快慢和精度等协调性方面的指标应该是比较好的吧,而且分立方案中要非常合适的设置外围元件的参数应该需要做大量的多次试验调整,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楼主:
关注最后一点:两者的效率?

关于开关管的功耗,MOSFET的漏源电阻应该是最大的消耗点吧,理论上其Rdson(漏源电阻)应该越小越好的

VIPer22A的手册里提到其Rdson(漏源电阻)为15Ω,但是很多独立的MOSFET功率管的Rdson要较之小的多,像不算很贵IR公司的IRFBC40的漏源电源Rdson才1.2Ω,更是有mΩ级的,其功耗其不是要比VIPer22A小很多,这样说来,分立元件做的电源效率应该是更高的 了?

网友C:
楼主有一个问题搞错了

“PMW+MOSFET的方案要比集成开关电源IC成本高的较多”
事实是PMW+MOSFET的方案要比集成开关电源IC成本低。
所以很多大功率的电源都喜欢用PWM+MOSFET的方案。
楼主不要把PWM+MOSFET的方案和VIPer22A方案来比。
VIPer22A才能做到几W?
PWM+MOSFET一般都是上百瓦以上的。
拿一个几瓦的东西和一个上百瓦的东西相比,上百瓦的当然“成本高的较多”了。
像VIPer22A这种东西,一般是待机电源或充电器这些小功率的东西才用的。
像Fairchild的FSCQ1265RT(650V/5.3A)一个要$0.7,而一个MOSFET(600V/10A)+UC3842不到$0.5。

楼主:
只是小功率的对比

楼上的不要误会,不是拿小功率的与大功率的进行成本的比较,而只不过时举个例子,只是想说明验证一下小功率情况下集成的应该更具成本优势,但是在大功率情况下肯定是分立的更具优势了

这个问题不讨论了,麻烦大家讨论一下两者的效率问题喽

网友C:
小功率的有谁会用PWM IC+MOSFET的方案?

网友D:
VIPer22A的价格是多少?

集成IC主要是体积、元件数占优势

但相对整体尺寸控制IC占的比例也很小
毕竟开关电源其他的东西(电容、变压器、EMC器件)占的空间才是大头

至中、大功率,当然是PWM芯片驱动MOSFET了,功率再大点集成IC就不行了

网友E:
VIPer22A可以做到10W以下,2元左右

楼主:
差不多明白了

差不多明白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成本上考虑,小功率考虑集成,大功率则分立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