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PI电源芯片的竞争对手有那些?!

楼主(2008-07-16):
(无正文)

网友A:
像ST等很多公司都有的吧

像ST很多公司都有电源IC的,用过ST的VIPer22A

网友B:
......

PI的东东太适合懒人用了!

楼主:
ST的没看过,看看去

还有哪些家有?!

ON,仙童?

网友:
给你说几家台湾的

崇茂(SG),通嘉(LD),昂宝(OB),还有我们西安民展微(CR68XX),也做这块

网友C:
可以考虑Fairchild,大功率的

小功率的话厂家就一大堆了
大功率的最灵活的还是PWM IC+MOSFET
PWM IC用个通用的,线路虽然复杂点,但便宜,而且供货不用受制于任何一个厂家的

楼主:
功率比较小,最大4W就足够

但不能用那种PIN很多的,产品的PCB不容许,最大尺寸不能超过32*26MM

网友C:
小功率的集成IC一大堆

ST/NXP/ONS/Infineon等公司都有一堆这样的产品
一般都是8 PIN的封装
控制IC一般占不了什么空间,占空间的是你的滤波电容电感变压器

楼主:
8PIN的当然没问题了

但16PIN的就有点大了

网友D:
SG 不错

SG做AC-DC,做到被PI告。

网友E(2013-01-23):
用PWM控制IC加MOSFET吧,成本比PI的TOP系列便宜,而且可以按照自己设计要求调节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