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直流变换器DC-DC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2008-07-16):
请教这个直流变换器DC-DC应该如何实现
输入:
95-105V DC
输出:
分两档:99V DC档和97V DC档
输出电流:
分三档:10A 15A 20A。
请问采用何种结构。经典的buck  boost uck-boost结构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A:
buck boost uck-boost都不行

buck只降压,boost只升压,buck-boost是反极性。
要用4开关的buck+boost联级

楼主:
多谢,另请教

请教,反极性我反过来接是否可以?
4开关的buck+boost联级是什么样的电路,能否简单介绍下(或怎么搜索到?)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谢谢兄弟

网友A:
搜step up&down即可

如对效率要求不高,可直接用BOOST升压输出104V,经线性降压输出97/99V,综合效率可达90%;
如对效率吹毛求疵,可用串联型电压补偿,综合效率可达到97-98%以上

网友B:
提醒2楼更新一下概念

buck-boost不是只有反极性的,正极性的也有。
楼主要求输出电压倒是很容易实现的,只是要求输出的电流太大了,功率要做到99V*20A=1980W,估计普通的buck-boost电路实现较难。
要全桥结构的话应该容易些吧。
楼主何不要求把输入条件改一改:输入100-105V DC
这样直接用线性或Buck就简单多了,成本也可省不少
呵呵

网友A:
请5楼给大家科普一下正极性的buck-boost

看来俺孤陋寡闻了...

网友B:
这不用我普及,楼上可以自己去看资料吧

前些天正好玩了这个电路,不过用的是MPS的MP1411芯片。
输入+5V,输出+3v~+9v可调,效率低了点85%。
这也算是Buck-Boost结构吧。
另外,FlybackPush-PullHalf BridgeFull bridge等结构都可实现电压的升降,都可算Buck-Boost结构吧。

楼主:
为什么buck-boost做不到20A?

请问:为什么buck-boost做不到20A?
lyjian,根据您的经验,我这种需求,推荐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合适?
PowerAnts说的四开关级联是什么样的电路?
谢谢

网友A:
re:lyjian

原来你把buck-boost、buck&boost概念给弄错了

网友A:
re:项目需要

只要有适合的磁件和开关,buck-boost输出20A并非难事,6600W的舰用通讯电源,其PFC就做到了330V/20A输出,单级效率高达97%,这样的磁件和开关用来做buck-boost,输出2000W根本没有难度;

四开关是buck+boost联级的特征,它由buck和boost联级构成,7楼图中的两个MOS、两个D使是四个开关,当输入高于输出时,只有buck工作,当输入低于输出时,boost工作,此时buck开关一直导通,为boost供电;

buck+boost是目前商品化的非隔离升降压DC-DC中效率最高的,但由于大电流下开关损耗较大,目前在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效率还是不能突破98%。

网友B:
to:PowerAnts

那你的buck-boost概念是什么样的?
像Ti等公司的Buck-Boost Regulators是不是就不能叫Buck-Boost,因为它们不是反极性的

网友A:
我会另开贴讨论buck-boost这个最最基础的拓朴

buck、boost都是建立在buck-boost之上的

网友B:
楼上所指的是传统指Invert拓朴吧?

楼上所指的buck-boost应该是传统指buck-boost invert拓朴吧?
但我认为buck-boost不应该局限于buck-boost invert这种拓朴。
buck和boost从书面意思上讲本来就是降和升。
在我看来,只要能同时实现step-up和step-down功能的电路,都可以把它称为buck-boost。
Ti把TPS63000称为uck-Boost Regulators,因为用它同一个电路确实能实现step-up和step-down功能。上面国半所示的电路同样可以实现tep-up和step-down功能。

网友A:
他们把概念给弄糟了

准确的说,即能完成step up,又能完成step down的电路叫step wp&down,
另外也有叫buck&boost的。把它叫成buck-boost,是错误的。
因为buck-boost指的是下面这个

网友C:
7楼的电路在小功率输出中还可以用用

注意电感续流时左端通过二极管接地,也就是电感上的自感电压略等于输出电压。传统的Boost电路中,电感上的自感电压仅需Vout - Vin。

因此这种电路中电感电流要远大于传统的Boost结构,楼主要输出20A,你再算算电感峰值电流是多少?我看你用这个结构是做不出来的。

楼主学习下LTC3780的拓扑吧。

网友B:
不明白干嘛非得用buck-boost

用变压器结构的不是一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A:
re:15楼

满载肯定是CCM,峰值电流不算大

网友C:
是“电感峰值电流”

不是“电感峰峰值电流”。

楼主:
正在仿真

我现在正在用14楼PowerAnts 说的拓扑做saber下仿真,控制芯片选用uc1825。
不知道这种拓扑支持不支持隔离方式的输出?

qczq说的做不出20A的解释那点没有看明白,能否解释?谢谢!

楼主:
如果要求隔离呢

如果要求隔离的话,那14楼PowerAnts 提到的拓扑能解决嘛?或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另外,由于14楼PowerAnts指的那种拓扑输出电压是反向的,反馈时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C:
隔离的用变压器

不隔离的请再次参考LTC3780的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