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8-07-23):
单位设计一款仪表,需要一款5V.DC@10A的AC/DC开关电源。
因仪表箱体较小(137X137X330㎜)且箱内其它电路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
请教是否有零温升或低温升的开关电源?
(因可靠性要求,设计不建议使用风扇降温)

网友A:
估计至少有10W的热,无风扇低温升? 多低?

楼主:
10摄氏度左右

网友B:
要看给电源分配多大体积

效率做到90%,发热量有5.5W, 温升10摄氏度。
自然冷却的话,电源模块的表面积至少400平方厘米

楼主:
电源位置空间可提供220X100X50mm

网友C:
不够,因为还有元件在里面呢

物理隔离算了

网友D:
应该设问题

开关电源是发热,5V/10=50W 理论上电源负截到80%.也只不过是60几W,如果再加上金属外壳散热就百份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