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压降至38%,如何计算时间

楼主(2008-07-24):
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构成放电回路,电阻阻值为1M,电容为0.33uf,电容上电压为200V,问经过多长时间,可放电至原来电压的38%?
这是怎么计算的,公式是如何?

网友A:
百度找啊

电容充电放电时间计算公式2007-12-08 12:34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

例如,电压为E的电池通过R向初值为0的电容C充电
V0=0,V1=E,故充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1-exp(-t/RC)]

再如,初始电压为E的电容C通过R放电
V0=E,V1=0,故放到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exp(-t/RC)

又如,初值为1/3Vcc的电容C通过R充电,充电终值为
Vcc,问充到2/3Vcc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V0=Vcc/3,V1=Vcc,Vt=2*Vcc/3,故
    t="RC"*Ln[(1-1/3)/(1-2/3)]=RC*Ln2
     =0.693RC

注:以上exp()表示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Ln()是e为底的对数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