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CC的驱动波形的图

楼主(2008-07-24):
图中是使用Mos的RCC的驱动的图,变压器原边侧的比为:122:9,驱动MosG端时串联了180欧和0.01u的电容。
请教一下,G端的波形这样是为什么吗?
我原边的电感量是大约7mH,采样的电阻是1.3欧,照道理不应该这么快就下降的。

楼主:
补充一点

Vgs电压是15V,图中是2.5V/div

网友A:
电容太小

时间常数才1.8uS,把电容加大到104

楼主:
不太理解下降很快的那段

说电容太小的话,前面那段的比较小的倾斜可以看出来,确实是电容比较小。但是电容小会导致这里的驱动电压波形突然下降吗?图上电压下降是不同的两个频率吧

网友A:
那属于是Vth的地盘了

楼主:
??

呵呵,不太明白,什么叫Vth的地盘吗?难道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网友B(2016-03-29):
引用 网友A:
时间常数才1.8uS,把电容加大到104

请问楼主,这个正反馈是瞬间的吗?如果这个反馈加到G极,那么开关管导通程度增强甚至饱和,那么反馈绕组感应到的电压不也应该跟着再次上升吗?这点我不是太明白,希望大师帮忙解释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