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请教

楼主(2008-07-24):
输入DC24v,输出30v的控制芯片,请高手提供一款型号,谢谢!

网友A:
电流多少

34063就可以

网友B:
34063功率做不了太大

可以考虑DCDC

网友A:
34063电压没问题,电流不行

除非外面再加管子
可以考虑lm258x系列

网友C:
re:树缠藤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lt40v

那是针对于buck-boost架构,对于buck、boost,只要输入、输出均小于40V,是安全的

网友D:
模块电路请教

输出DC36V,350MA恒流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