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20V转DC12V开关电路与常用的不一样

楼主(2008-07-24):
这个220V转DC12V开关电路与常用的不一样,多了几个元件,图中我用红色圈住的部分,不用这几个元件电路应该也可正常工作,这几个元件有何作用。请高手点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8161814893.pdf

网友A:
感觉应该把R2,R3,R4接到D1,D2公共端更合适

不然有浪涌信号的时候就容易直接串到电源系统里的(在这里好象是实现220V输入半周波调制Q2占空比,以达到象功率因素矫正电路的近似功能);
Q3的连接好象有有些不太规范(由于使用了PI滤波器,最好把Q3的其中一只二极管对地形成续流电路)。

不过说实在的,384*系列的芯片在当前除了价钱稍微低一点之外确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的。

楼主:
回楼上

楼上说的有道理,R2,R3,R4,J是如何进行功率校正的,望详细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