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得到4.5-60V直流

楼主(2008-07-24):
要做一个led驱动电源,选用了LT3755芯片,能用于buck boost  buck-boost  sepic  反激式电路,芯片输入电压范围Vin为4.5-60v,一般二极管整流桥输出为300多伏,怎样见得到所需电压,用什么电路或怎样改进

网友A:
电源

你可以在整流桥输出之后加一个稳压吗或先用变压器在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