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方案可以100V输入5V输出

楼主(2008-07-25):
输入电压在80到120V之间,输出要求5V,0.5A。目前的各类芯片输入电压普遍不能满足条件,想用PWM控制芯片来搭的话,又感觉效率可能不是很高,而且可以直接输入100V的PWM芯片似乎也不好找。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楼主:
补充

希望最好是使用非隔离的

网友A:
别这样折腾

用BUCK的话,占空比5%左右,开关损耗很大,而且肯定是DCM,峰值电流1A,需要1.5A的大电感
整个反激吧,隔离的当不隔离来用,共地不就得了?

楼主:
呵呵

我也是觉得用变压器好,目前的打算用正激的,反激的纹波比较大吧,而且效率也不是很高。
很感谢版主的建议哈!

网友B:
来,加起

直接用降压电路实现,并在后面加一个精密校准固定电压位的电路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