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断电瞬间上电后要求没有输出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2008-07-25):
开关电源断电瞬间上电后要求没有输出如何设计电路?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输出了;

对于开关量输出,你可以使用7406或者7407;因为这2个驱动芯片封装相同极性相反;
也可以考虑做下拉或者上拉处理;让上电瞬间的状态处于恒定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
但是这个处理方法往往跟mcu输出的瞬态特性有关;要经过实际的电路验证;

网友B:
搞个触发器啊,只有手动触发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