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均流方案

楼主(2008-07-30):
一芯片能驱动输出几A电流,需分几路驱动led,请问高手如何实现均流

网友A:
分路串电阻

网友B:
回复主题:请教均流方案

分路串电阻效果不好,考虑电流镜!@

网友C:
几A电流 ???

网友D:
低成本就串电阻

串电阻实现大致的均流。
这个最简单,而且大家都是这么用的。
该方案只适合恒压供电的情况。

楼主:
恒压12v Imax=3A

三楼的能具体说一下电流镜具体实施方案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