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V电源转到5V和3.3V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8-07-31):
外部48V输入,DC-DC到+ - 12V,供AD使用,数字电路需要5V和3.3V,
现在的方案是12V过LDO到3.3V与5V,但LDO功耗太大,发烫。如何解决好?

且5V数字负载变化较大,是否会对12V电源产生影响呢?

网友A:
采用FS2576

用FS2576,DC/DC到5V,然后3.3V用LDO FS3003,或者AMS1117从5V上取。
这样就OK了。

楼主:
没仔细看我的贴

+ - 12我还是要的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你直接从12V上取啊,如果是+ - 12 V的话,那就半波整流后,DC/DC降压到5V,在用LDO从5V上取3.3v.

楼主:
这样增加一个dcdc模块,成本可增加大了去了

楼主:
恩,谢谢点播,我找找

网友B:
Flayback+变压器

想要多少组正负电压都行